allegro 每次开机都要重新开启服务很麻烦阿

楼主(2015-04-16):
因为加了ssd把c盘备份后还原到ssd上了 之后cadence就显示破解失败  每次开机都要lmtools重新启动服务一下  好麻烦  除了重新装一遍外 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A:
    看下杀毒软件里有木有把一个caputre相关的开机启动服务项给禁用了,如果有,解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杀毒软件里有木有把一个caputre相关的开机启动服务项给禁用了,如果有,解禁就好了。

    太感谢了  OK了 360的锅

网友:
    2楼正解呀,我也碰到过

网友:
    有时在360开机启动服务了,重新开机 360又把服务禁用了,开启服务,删除360重新再装360才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