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ntor的孔有一片变成了另外一个网络,如何全部改为GND?

楼主(2015-04-16):
请教mentor的孔有一片孔变成了另外一个网络,如何全部改为GND?

网友(点评):
www.xiaoxiancc.com/HTML/2442/ 御宝天师

网友:
框选了在属性里改网络

网友:
对于过孔属性一样的,可以在过孔属性里面改。也可以使用软件自带的过孔处理即替换工具来替换好像,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