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更新工具栏中的字符更新框移位,而且不能勾选~~~~

楼主(2015-04-16):
大神来救救我!

网友A:
    莫非也是字体惹的祸?控制面板--字体---改成默认字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也是字体惹的祸?控制面板--字体---改成默认字体试试?

不是字体的问题,之前是好的。就是更新器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就把它拉到上面去了……

    现在也算把问题解决了,就是把updata symbols的边框拉到最小,然后重新打开一下软件,就能回去了。但是那个更新字符的框会一直跟随左边沿移动,如果你把updata symbols最大化,它又会跑到那个尴尬的位置……

网友B:
    把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geo文件删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geo文件删掉试试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自己瞎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补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