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打不开的解决办法(在任务栏没有反应)

楼主(2015-04-16):
orcad Capture打不开的解决办法
今天有个同事问Orcad Capture怎么打不开了,在任务栏不动。见下图:
看了下,他安装了多个allegro版本,估计是切换版本次数太多,出问题了。考虑到其配置文件出问题可能性大,直接删除其ini配置文件,再打开软件,问题解决。

网友A:
有时候是因为上一次关闭的时候是直接在任务栏关闭的,没有最大化关闭,所以打开的时候是上一次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因为上一次关闭的时候是直接在任务栏关闭的,没有最大化关闭,所以打开的时候是上一次的状态。

原来还有这样的。不管怎样,删除配置文件是良方。

网友B:
本来想给5分的,可惜只能给2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给5分的,可惜只能给2分。

谢谢,第一次得到赞呢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任务管理器,应用程序 Orcad Capture点右键,点前置和最大化

楼主(2015-06-15):
引用 网友C:
告诉我一下啊

不明白 什么意思呢?

网友:
遇到此种情况,谢谢哦!

网友(2015-08-06):
1 :找到 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找到 orcad ,把他们删除,保存,就行了。

我分析具体原因是因为他记忆了上次的编辑环境和文件,可能突然出错导致找不到相应的对象和用户设置就死在那个环节里面了,删除注册表就相当于把你的设置清除了一遍,就好了。

2:还是不行的话,上面那一步进行完后,请重新安装 orcad ,其他的产品可以不管,然后应该也行了。

网友(2015-09-09):
    终于知道原因了,困惑好久,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