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设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4-16):
    各位看官:
      近日闲来无事,又做了一下三星S3C6410的设计,在DDR部分的硬件开发指南中有下面这么一段话:
    数据信号包括DQ,DQM,DQS信号,共分了四个组。
    同一小组的信号的长度匹配必须在1.5mm(约60mil)以内,并且尽量在一个信号层内走线,如果同一组的信号在不同的信号层内走线,必须进行PCB的层的阻抗匹配。

    数据信号 MASK信号 CLOCK
    DQ[7:0] DQM0 DQS0
    DQ[15:8] DQM1 DQS1
    DQ[16:23] DQM2 DQS2
    DQ[24:32] DQM3 DQS3

因为是新手,所以产生了一些疑问:
    1、按照上面的说法,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只要满足 “同组信号同层走线” 和 “等长控制60mil” 这两个条件,那么我就可以不做阻抗控制?
    2、DDR的阻抗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单线 50 Ohm  和  差分 100 Ohm。但是因为6410的pin间距只有0.5mm,即使封装中pad的值只做到0.2mm,那么出线宽度最大基本上也只能做到4mil而已,再加上板厚控制在1.2mm以内,这样一来,很难控制上诉阻抗。那么:
    A、对于实在无法满足单线 50 Ohm  和  差分 100 Ohm的地方,阻抗是否可以做调整,比如调整到单线 60 Ohm  和  差分 120 Ohm?
B、阻抗值是通过什么确定的?

跪求解惑!!!

网友A:
    1,必须控制阻抗。同时要同组同层走线,等长误差控制60mil

    2, A 可以。

B,影响阻抗有以下因素:线宽,板厚,铜厚,表面工艺,介电系数等。

网友B:
    楼主理解有误,走线不同层的时候,要做层的阻抗匹配,而非线的阻抗

网友C:
    不管同不同层都要控制阻抗。BGA出线的位置如果线宽达不到要求可以很短部分进行不匹配(物理工艺限制没办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有误,走线不同层的时候,要做层的阻抗匹配,而非线的阻抗

    这样一说俺就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必须控制阻抗。同时要同组同层走线,等长误差控制60mil

    2, A 可以。

谢谢大师解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同不同层都要控制阻抗。BGA出线的位置如果线宽达不到要求可以很短部分进行不匹配(物理工艺限制没办法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