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5-04-16):
    帮同事调板子,(他MOS管封装错了,忽略),发现当MOS管断开时,D级VCC5V网络有2.37V的电压输出,怀疑MOS有问题,遂取下MOS管,测试发现VCC5V网络依旧有2.37V的电压,怀疑是电压通过电源平面串过去了,于是看PCB,如下图:电源平面分割,红色部分是VCC5V网络,黄色部分是VCC_OUT网络,各位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应该不是通过电源平面串过去的,可能是通过其它相关联的线路串过去的,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主芯片通过GPIO接口与模块通信,当模块的总电关闭时,模块的电源上还有弱电,经查是通过GPIO传过去的

网友:
    支持
    讚!經驗分享。

网友:
    电压倒传了吧

网友:
    此情况,楼主需要仔细研究了~~~这种通过总线或者GPIO之类的串电问题,有可能通过某些上拉电阻,或者芯片导致。
    该情况最好能够通过硬件隔离(如不同的IC在使用不同电源域,他们之间通过IIC总线通讯,那么此时需要加隔离芯片或者MOS管进行隔离),避免。在不改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软件控制也能实现。
串电这个情况,在比较严格的产品上都是要求避免的,因为有些平台上电时序有要求,由于串电可能导致上电时序紊乱,从而出现一些难以处理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通过电源平面串过去的,可能是通过其它相关联的线路串过去的,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主芯片通过GPIO接 ...

的确不是通过电源平面串过去的,实测:1.断掉单片机的3.3V供电,现象消失,
2.不断3.3V,直接取下单片机,现象消失,
证明是通过单片机串过去的,但是观察PCB,没有什么线经过这个电源平面的区域啊,
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定位问题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