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请问图片中的错误如何解决呀?

楼主(2015-04-16):
    如图,在作一个shape的时候,出现图片中问题,allegro提示不能保存这个shape,但DRC check都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呢?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是一个芯片中一个焊盘的钢网图形。

网友:
    他说你不能在shape上挖洞,你换种方式吧~

网友:
    不能用挖洞的方式做,可以在某个边上开一个很细很细的小口来实现。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还有疑问,那像是我要开如下图所示的钢网图形呢?是不是就不是pad工具中为中间的这个大pad指定钢网图形,而是在封装制作中,单独为这个大pad画出它需要的钢网,是这样吗?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Shape Symbol,然后赋给这个焊盘的钢网层;
也可以在封装中手工绘制钢网层图形,焊盘的钢网参数不设置;

网友:
    你在shape中间挖洞是不能保存的,但是挖透出来就能保存的。因为这时shape的框是一个,且是闭合的。现在你的是5个框,变成一个闭合框就行了。简单的办法就是边上开个小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Shape Symbol,然后赋给这个焊盘的钢网层;
    也可以在封装中手工绘制钢网层图形,焊盘的 ...

杜工,如何作一个这样的shape symbol? 你们说的开细口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杜工,如何作一个这样的shape symbol? 你们说的开细口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