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Ball 工藝

楼主(2015-04-16):
請問這二種在工藝有何不同?

网友:
问题描述不详 不明白

楼主:
我應該要這樣說才對,
這二種IC的封裝,
對layout及工藝上有何不同?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應該要這樣說才對,
這二種IC的封裝,
對layout及工藝上有何不同?

目测,上面的可以用通孔工艺,下面的要盲孔工艺,好像是0.4pitch的器件 图片不够清晰

楼主:
上圖是0.5mm pitch,能用通孔設計嗎?
下圖是0.495mm pitch

网友(2015-07-17):
都必须用盲埋孔设计

楼主:
那下面那個包裝大一點,變0.566mm pitch能用通孔設計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