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4铺铜后 batch DRC检查!

楼主(2015-04-16):
                                DRC - (Final DRC)
                                -----------------

                        04:46 PM Thursday, April 16, 2015
          Job Name: E:\WorkSpace\Doppler\Hardware\DS120\PCB\Board1.pcb

    ---------
    PROXIMITY
    ---------

    Use DRC Window                   : NO

    Disable Same Cell Pad-Pad Checks : NO

    Enable Same Net Pad-Pad Checks   : NO

    Layers Specifed To Check         : Layer 1
                                       Layer 2
                                       Layer 3
                                       Layer 4

    Net Class Clearances And Rules
    ------------------------------

        Components Layer 1 TO Components Layer 1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1 TO Traces Layer 1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1 TO Part pads SMD Layer 1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1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1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1 TO Part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1 TO Via Pads Layer 1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1 TO Via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1 TO Part Pads SMD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1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1 TO Part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1 TO Via Pad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1 TO Via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1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1 TO Part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1 TO Via Pad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1 TO Via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1 TO Via Pad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1 TO Via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1 TO Via Pads Layer 1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1 TO Via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Via Holes Layer 1 TO Via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2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2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2 TO Part Holes Layer 2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2 TO Via Pads Layer 2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2 TO Via Holes Layer 2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2 TO Via Pads Layer 2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2 TO Via Holes Layer 2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2 TO Via Pads Layer 2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2 TO Via Holes Layer 2
            No Hazards.

        Via Holes Layer 2 TO Via Holes Layer 2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3 TO Traces Layer 3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3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3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3 TO Part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3 TO Via Pads Layer 3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3 TO Via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3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3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3 TO Part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3 TO Via Pads Layer 3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3 TO Via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3 TO Via Pads Layer 3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3 TO Via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3 TO Via Pads Layer 3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3 TO Via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Via Holes Layer 3 TO Via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Components Layer 4 TO Components Layer 4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4 TO Traces Layer 4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4 TO Part Pads SMD Layer 4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4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4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4 TO Part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4 TO Via Pads Layer 4
            No Hazards.

        Traces Layer 4 TO Via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4 TO Part Pads SMD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4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4 TO Part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4 TO Via Pad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4 TO Via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4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4 TO Part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4 TO Via Pad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4 TO Via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4 TO Via Pads Layer 4
            No Hazards.

        Part Holes Layer 4 TO Via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4 TO Via Pads Layer 4
            No Hazards.

        Via Pads Layer 4 TO Via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Via Holes Layer 4 TO Via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Total Hazards Found : 0

    Planes Clearances And Rules
    ---------------------------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Part Pads SMD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Part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Route Border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Traces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Plane Obstructs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Via Pads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1 TO Via Holes Layer 1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2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2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2 TO Part Holes Layer 2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2 TO Route Border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2 TO Via Pads Layer 2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2 TO Via Holes Layer 2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3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Part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Route Border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Traces Layer 3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Trace Obstructs Layer 3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Via Pads Layer 3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3 TO Via Holes Layer 3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Part Pads SMD Layer 4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4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Part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Route Border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Traces Layer 4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Plane Obstructs Layer 4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Via Pads Layer 4
            No Hazards.

        Positive Planes Layer 4 TO Via Holes Layer 4
            No Hazards.

        Total Hazards Found : 0

    Non-Net Class Element To Element Clearances And Rules
    -----------------------------------------------------

        Route Border TO Via Pads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Route Border TO Traces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1 TO Route Border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1 TO Route Border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Holes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Pads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Holes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lacement Outlines Layer 1    Clearance: 0.25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Pads SMD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Traces Layer 1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Route Border TO Via Pads Layer 2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2 TO Route Border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2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Holes Layer 2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Pads Layer 2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Holes Layer 2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  Via Obstructs Layer 3 TO Via Pads Layer 3    Clearance: 0mm
            Hazards Found : 6

    >>  Via Holes Layer 3 TO Via Obstructs Layer 3    Clearance: 0mm
            Hazards Found : 6

    >>  Traces Layer 3 TO Trace Obstructs Layer 3    Clearance: 0mm
            Hazards Found : 1

        Route Border TO Via Pads Layer 3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Route Border TO Traces Layer 3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3 TO Route Border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3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Holes Layer 3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Pads Layer 3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Holes Layer 3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Traces Layer 3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Route Border TO Via Pads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Route Border TO Traces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Part Pads SMD Layer 4 TO Route Border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Part Pads Thru Layer 4 TO Route Border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Pads Thru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Holes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Via Pads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Holes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lacement Outlines Layer 4    Clearance: 0.25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Part Pads SMD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Board Outline TO Traces Layer 4    Clearance: 0mm
            No Hazards.

        Total Hazards Found : 13

    Total Proximity Hazards Found : 13

    ----------------------------
    CONNECTIVITY & SPECIAL RULES
    ----------------------------

    Check For Unplaced Parts                      : YES
        No Hazards.

    Check For Missing Parts                       : YES
        No Hazards.

    Check EP Component Hazards                    : YES
        No Hazards.

    Check Trace Hangers                           : YES
        No Hazards.

    Check Trace Loops                             : YES
        No Hazards.

    Check Trace Widths                            : YES
        No Hazards.

    Check Single Point Nets                       : NO

    Check NonPlane Unrouted/Partially Routed Nets : YES
        No Hazards.

    Check Plane Unrouted/Partial Routed Nets      : YES
        No Hazards.

    Check Routed Plane Pins                       : YES
        No Hazards.

    Check Plane Islands                           : YES
        No Hazards.

    Check Dangling Vias/Jumpers                   : YES
        No Hazards.

    Check Unrouted Pins                           : YES
        No Hazards.

    Check Routed Non-Plated Pins                  : YES
        No Hazards.

    Check Minimum Annular Ring                    : NO

    Check For Vias Under SMD Pads                 : YES
        No Hazards.

    Check For Vias Under Top Place Outlines       : YES
        Hazards Found : 25

    Check For Vias Under Bottom Place Outlines    : YES
        Hazards Found : 11

    Check For Missing Conductive Pads             : NO

    Check For Missing Part Soldermask Pads        : NO

    Check For Missing Via Soldermask Pads         : NO

    Check For Missing Solderpaste Pads            : NO

    Total Connectivity/SpecialRules Hazards Found : 36

    ====================================================================

    Total DRC Hazards Found : 49

                         04:46 PM Thursday, April 16, 2015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DRC是否有什么问题?  我看板卡上没哟问题啊。 但是drc报告有49处警告!!

网友:
batch drc 之后又hazard view,里面#刷新一下了一个个查

网友:
你要去找怎么定位每一个DRC冲突的位置,自己一个个去找,这个报告没用的

楼主:
已经看不到有白色的警告线了。 但是还是提示有49处 hanzards  。

楼主:
问题在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两个地方写的很清楚了。第一个是间距错误,就是一个叫VIA OBSTRUCT的区域和你的VIA靠太近了,具体在哪里要你自己一个个去点击查看,看VIA OBSTRUCT在哪里。

第二个是VIA UNDER PARTS问题,就是你设置了器件下面不能打孔,这个违反规则了,具体在哪里设要自己去找一找。

另外我想说,第二个规则其实没必要去修改,违反就违反了,你可以选择接受,就是accept,没有那么完美的DRC,这个和其他软件有区别,我们有时候出板几千个DRC,但是只要重点的没有违反,其余的warnning就Accept了,当然你得知道是Accept的是什么。

网友:
你看不到DRC指示是因为你左边把那些显示的勾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