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X Designer原理图画完,选择package选项,然后卡着不动!!!!!!!!!!!!!

楼主(2015-04-16):
    求大哥们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楼主是用中文版?
    我之前用EE VX 的中文版是有点卡,换成enlis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795吧,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个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中文版?
    我之前用EE VX 的中文版是有点卡,换成enlish试试!

    试了  不是这个中英文的原因。把原理图部分元器件删除后有时可以pake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