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可以仿出阻抗不连续么?

楼主(2015-04-16):
最近在自学HyperLynx,版本是pads9.5自带的,Hyperlynx8.2.1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有一组差分线,从Boardsim里抽取出来到Linesim里,每一段的TL都有标明阻抗值,我的问题是,这个阻抗值是根据叠层模拟出来的,还是根据邻层的真实布线情况算出来的?如下图,如果邻层的参考被打断,那么这组线的回流就会很差,不知道Hyperlynx里面会不会显示出来?

同理,我在做信号的串扰仿真时,如果这根线的邻层也有跟它平行的线,而且层间的距离也很小(2mil),那么Hyperlynx会把邻层的线也考虑进去么?

本人新手菜鸟,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些阻抗是软件模拟出来的,也与你参考层是有关系的;对于3D的情况,hyperlynx低版本还是有点欠缺。所以对于相邻层的串扰,暂时有点无能为力;可以考虑换HFSS这样的软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阻抗是软件模拟出来的,也与你参考层是有关系的;对于3D的情况,hyperlynx低版本还是有点欠缺。所以对 ...

原来如此,谢谢版主大人的解答。那我先把Hyperlynx摸熟,接下来学HF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