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过来看看,通信不稳定

楼主(2015-04-16):
第一次做射频,刚做的射频板子,互相之间通信十次只有一两次能通讯,各位帮我看看布局有什么问题没,方案应该是没问题的,射频线宽是6.5mil,四层板,都二层为地

楼主:
能量强度也是够的

网友A:
如果这个板子给我看,我就直接丢了;首先不分析你的板子的性能如何,看你打的via就有很大的问题,对于射频板,如此排列是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板子给我看,我就直接丢了;首先不分析你的板子的性能如何,看你打的via就有很大的问题,对于 ...

求告知过孔应该怎样排列,应该不对称排列吗,还有就是遵循四分之一波长

网友B:
布局布线没有什么问题,信号不足也许出现这种概率性的东西,可以重点检查有没有干扰等其他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布线没有什么问题,信号不足也许出现这种概率性的东西,可以重点检查有没有干扰等其他电路问题。

天线终端的CRC,我取的值为1.2pF ,0Ω,1.2pF,现在的现象是通讯时有时无,测信号强度是够的,我这里没有多余的设备去检测,只有示波器

楼主:
射频线路是单端50Ω,差分100Ω,过孔间距是1MM

网友:
那就检查下电源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