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关于默认模板的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16):
    在ADS设置中常常遇到自己修改了一组数据,如MSub。当我进行计算的时候需要使用这组数据而不是默认数据。每次使用都需要修改一边,是不是有办法把设置的数据做成模板,直接调用,我看到里面一般都有Type选项。但是可选项只有Default。
    请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具体的图如下: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copy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copy就好了

    如何copy?新学这个软件求教,这个问题经常遇到。

楼主:
    问题已解决,直接修改ID名称并保存即可。

网友B:
    另存为,lcs文件即可,下次选择名字自己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为,lcs文件即可,下次选择名字自己调用。

    嗯嗯,是的,现在就在参照徐老师的书在学习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