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测量电路

楼主(2015-04-16):
求教各位大神们:帮忙设计一个5欧姆-5M欧姆 测量精度1%
的电路!!!或者有研究过FLUCK17B 电阻档的测量电路的
讲解下!!!

楼主:
笔误  是FLUKE17B

网友A:
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关键字: fluke 17b SCH  PDF

请参考一下。

楼主:
电路,我已经看了!而且我也把万用表拆了!!这个工作机理已经清楚了!
但是有个问题,他这个是通过外围电路和IC内部进行处理运算的!
就是想问下楼主,有没更简单的实现方法!!

网友:
没有研究过,不太清楚。
给你点参考:
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7968

网友:
我擦,楼上牛逼啊,什么资料都有

楼主:
版主的 还是有点复杂了!! 想了个简单一点的!等实验结果出来了~再来贴图

网友:
欧姆定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关键字: fluke 17b SCH  PDF

请参考一下。

里面电路晶体都不需要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电路晶体都不需要电容的?

外部看起来不需要电容的,有很多。有些是内部包含了或者要求的电容小,等等。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