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部分电路和光耦部分电路请教学习

楼主(2015-04-17):
请大概讲一下原理,谢谢。开关变压器3和6脚连接的元器件作用

网友A:
变压器3脚和6脚吗?如果上面那个是6脚的话,那么那个是RCD尖峰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3脚和6脚吗?如果上面那个是6脚的话,那么那个是RCD尖峰吸收电路。

6引脚的IC是起什么用?

网友:
这个是控制,控制外部的MOSFET,产生PWM(开关)同时反馈输出电压(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