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脚本窗口是否可以嵌入到软件windows里

楼主(2015-04-17):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以下帖子内容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47&highlight=option
http:// ...
;Allergo调用声明
axlCmdRegister("quick_grids_setup" 'Quick_Grids_Setup)

;快捷键设置
axlSetFunckey("~G" "quick_grids_setup")

defun( Quick_Grids_Setup ()

                        GridsZoomListmil = '(1 5 10 20 50 100 150 200)
                        GridsZoomListmm = '(0.05 0.1 0.25 0.5 1 1.5 2 3)
                        unit_conversion = axlGetParam("paramDesign")->units
                        gridsetform()
           )

defun( gridsetform ()
;Using the let Function to define local variables
          let( ()
        GridFormfile = "GridForm.form"
        formport = outfile(GridFormfile "w")

                                fprintf(formport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formport "FORM\n")
        fprintf(formport "FIXED\n")
        fprintf(formport "PORT 54 6\n")
        fprintf(formport "HEADER \"Grids Setup\"\n")

        fprintf(formport "TILE\n")

                                fprintf(formport "\n")
                                fprintf(formport "TEXT \"mil:\"\n")
                                fprintf(formport "TLOC 2 1\n")
                                fprintf(formport "ENDTEXT\n")

                                fprintf(formport "\n")
                                fprintf(formport "TEXT \"mm:\"\n")
                                fprintf(formport "TLOC 2 3\n")
                                fprintf(formport "ENDTEXT\n")

        a = 6
                                foreach(grid GridsZoomListmil
                fprintf(formport "FIELD %L_mil\n" grid)
                fprintf(formport "FLOC %d 1\n" a)
                fprintf(formport "FGROUP \"displayunit\"\n")
                fprintf(formport "CHECKLIST %L\"displayunit\"\n" grid)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n")
                                a = a+6
                       )

        a = 6
                                foreach(grid GridsZoomListmm
                fprintf(formport "FIELD %L_mm\n" grid)
                fprintf(formport "FLOC %d 3\n" a)
                fprintf(formport "FGROUP \"displayunit\"\n")
                fprintf(formport "CHECKLIST %L\"displayunit\"\n" grid)
                fprintf(formport "ENDFIELD\n")
                                a = a+6
                       )

                          fprintf(formport "ENDTILE\n")
              fprintf(formport "ENDFORM\n")

              close(formport)

                          displaygrdform = axlFormCreate((gensym) GridFormfile '(se inner) 'Grid_act t)
                          axlFormDisplay(displaygrdform)
                          deleteFile("GridForm.form")
                          axlControlRaise('options)
                          axlEnterPoint()
          ))

defun( Grid_act (displaygrdform)

                                grid_set = displaygrdform->curField
                          setgrid = atof(car(parseString(grid_set "_")))
                          if(car(reverse(parseString(grid_set "_"))) == "mil"
                                  then
                                           case(unit_conversion
                                ("mils"  setgrid)
                                            ("millimeters" setgrid = setgrid/39.37)
                                                        ("inches" setgrid = setgrid/1000)
                                                        ("centimeters" setgrid = setgrid/393.7)
                                                        ("microns" setgrid = setgrid* 25.4 )
                              )
                                          SetCurGrid(setgrid)
                                  else
                                          if(car(reverse(parseString(grid_set "_"))) == "mm"
                                          then
                                                   case(unit_conversion
                                        ("mils"  setgrid = setgrid* 39.37)
                                                    ("millimeters" setgrid)
                                                                ("inches" setgrid = setgrid* 0.03937)
                                                                ("centimeters" setgrid = setgrid/10)
                                                                ("microns" setgrid = setgrid* 1000)
                                              )
                                                  SetCurGrid(setgrid)
                                     )
                    )
          )

defun( SetCurGrid (gridnum)
          grid = axlDBGridGet("TOP")
          grid->name = 'all
          grid->xGrids = gridnum
          grid->yGrids = gridnum
          axlDBGridSet(grid)
          )

照猫画虎插入那两条命令还是木有作用,您看下是不是还是位置不对呀,请您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猫画虎插入那两条命令还是木有作用,您看下是不是还是位置不对呀,请您解释下。

这样来写
displaygrdform = axlMiniStatusLoad( (gensym) GridFormfile  'Grid_act t)

楼主:
呵呵,成功了,但是我发现他没法作为一个单独的窗口,还是占用了"option"的窗口,那有不占用那三个窗口,生成另外的窗口去嵌入的方法么

楼主:
或者放到工具栏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成功了,但是我发现他没法作为一个单独的窗口,还是占用了"option"的窗口,那有不占用那三个窗口, ...

这个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