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2D线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用坐标定位?

楼主(2015-04-17):
RT,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办法在刚开始画的时候就精确定位?

网友:
画的时候就按S键输入坐标→ENTER→空格键→重复前三个步骤,确定下一个点的坐标→直到最后一点坐标(如果是闭合框,最后一点与起点坐标相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