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ill程序如何加密?

楼主(2015-04-17):
经常能在论坛中下载到一些实用的skill,很多都是加密的,只能用不能看,打开是乱码,感觉很高端啊,哪路大神传授一下这个技能是如何使用的?谢谢!

网友A:
    在skill的命令栏敲击命令 encrypt("skill.il" "skill.ile" "passwor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kill的命令栏敲击命令 encrypt("skill.il" "skill.ile" "password")即可

    看明白了,原来 encrypt("skill.il" "skill.ile" "password") 的意思是吧skil.il加密后另存为skill.ile,然后可以运行skill.ile这个东西而看不到,原来的skill.il还是可以看到的。
    前面不知道又产生了一个skill.ile,始终觉得skill.il还是可以看见的,现在搞明白了,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