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建立封装是铜皮关联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如图:我将焊盘1与铜皮关联,成功后,3,8,7焊盘却不能与铜皮一起关联了?

--------------------------------------------
当一个铜皮与焊盘关联后,就相当于一个焊盘
而焊盘不能与焊盘关联!
感谢@liruichi

网友A:
这样关联不是全短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关联不是全短路了吗?

我就是要让他们短接啊

网友A:
搞个相同网络不就可以了吗?跟其他引脚不需用关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相同网络不就可以了吗?跟其他引脚不需用关联功能。

我想做的是让一个铜皮与多个焊盘关联!

网友A:
焊盘只能和铜片等关联,焊盘和焊盘好像不能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只能和铜片等关联,焊盘和焊盘好像不能关联。

多个焊盘能和一个铜皮关联?

网友A:
你的焊盘1与铜皮关联后已经成为一个焊盘了,焊盘和焊盘是不能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焊盘1与铜皮关联后已经成为一个焊盘了,焊盘和焊盘是不能关联的。

哦!明白了!多谢!
我就说怎么关联不了

网友:
    似乎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