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工程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如图,打开工程提示Icdb连接不上
之前是改了工程文件夹的名字,之后就打不开了,恢复名字还是打不开,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用system tool里的project backup里的repair修复一下

网友A:
名字是不能手动随便更改的,如果必须要该那么使用,软件带的工具既可以修改,还可以清理垃圾以及删除工程。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prince_yu  @haoyingxiang  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字是不能手动随便更改的,如果必须要该那么使用,软件带的工具既可以修改,还可以清理垃圾以及删除工程。

工程文件夹的名字可以随便改的,但是文件夹里面的各种工程文件的名字不能随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