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输出功率

楼主(2015-04-17):
使用一个RF 6936的2.4G射频芯片产生2.4G的射频信号,增加一个2.4G PA  RDAT212,为什么输出功率只有 10dbm左右?请教各位,应该怎么调试。

网友:
首先,看看RF6936输出最大功率是4dbm,用频谱仪点测实际输出多少,芯片内部是否存在功率等级控制。 CYRF6936-40LTXCType:Voltage RegulatorData Rate - Maximum:1MbpsModulation or ProtocolSSS, GFSKPower - Output:4dBmVoltage - Supply:1.8 V ~ 3.6 VCurrent - Receiving:21.2mA

其次,看看PA是不是工作正常,电流对不对,焊接有没有问题,理论上这个PA可以

最后可以调试一下匹配电路

网友A:
1、先将RF 6936的输出功率使用同轴电缆连接到频谱仪测试它的输出功率,注意要加衰减器以免烧毁频谱仪。再查它的输出功率是否满足PA的最小功率输入要求。2、测试PA的电源电压是否加上,一般的PA芯片有2级电源PA1_VCC和PA2_VCC(管脚名不一定是叫PAx_VCC).3、再检查它的TR开关部分电路是否正常,正确切换到PA输出。4、将PA输出端使用同轴电缆连接到频谱仪测试它的输出功率,如果其它均正常仍是没有输出功率,但是电流符合规格书中PA正常电流就要调它的匹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将RF 6936的输出功率使用同轴电缆连接到频谱仪测试它的输出功率,注意要加衰减器以免烧毁频谱仪。再查 ...

我的一级二级电源都和主电源连接到一起了,但是输出功率还是少了几个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