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谁用过这颗IC吗

楼主(2015-04-17):
不知道型号,板子上的丝印是 MS911  XA3813.
是航模遥控板上用的,初步估计是和视频有关系。
请问有谁用过这个IC吗,能否提供点资料。

型號有點熟,以前好像用過,只是記不起來是哪個案子了。^_^

网友:
是有一顆叫 MS911 的芯片,但不曉得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点评):
亲爱的狗,这个世界只有你对我好,爱死你了。 如果我买得起房子我就娶你。 就是这个啦!!

楼主:
狗老师   帮人帮到底。
这个IC的资料中参考原理图中视频输入端电路是什么作用,那几个三极管和二极管是做什么作用,整个电路是视频放大?? 不像
是三极管放大电路牙。
谢谢狗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老师   帮人帮到底。
这个IC的资料中参考原理图中视频输入端电路是什么作用,那几个三极管和二极管是做 ...

这个电路有问题,有人实际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老师   帮人帮到底。
这个IC的资料中参考原理图中视频输入端电路是什么作用,那几个三极管和二极管是做 ...

47uF和那个上下拉电阻完全没有作用,如果是隔直+偏置放的位置就不对了。
另外两级跟随不知道是啥意思? 如果只是跟随,为何不用一级即可?

网友:
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F和那个上下拉电阻完全没有作用,如果是隔直+偏置放的位置就不对了。
另外两级跟随不知道是啥意思?  ...

是啊 我有觉得很奇怪。有谁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