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SIGRITY 2015破解有问题

楼主(2015-04-17):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安装的是SPB 16.6 补丁更新到最新47 (目前47最新的)和SIGRITY 2015补丁更新到最新;
从开始菜单启动singrity 2015里的allegro sigrity SI             出现如图错误。

网友A:
你需要用到allegro 17.0的license管理器,旧版本的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用到allegro 17.0的license管理器,旧版本的是不行的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哪里有SIGRITY 2015及其最新的更新?

楼主:
    已经上传共享2015及16.64最新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SIGRITY 2015及其最新的更新?

已经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