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中Net Class与Net Group区别

楼主(2015-04-17):
allegro16.6中,设置等长前按照低版本可以把等长组先创建为BUS,按照一些资料上说在这里是用Net Group了
但好像Net Class也可以,Net Class与Net Group区别是什么

网友A:
    16.6将bus的名称改为了Net Group。
Net Class在电气约束规则中是无效的,只能对Net Group进行设置。
当需要定义两种不同类型信号之间不同的线宽、线距规则时,就要用Net Class了。例如A类线,内部间距10mil,与B类线间距20mil,就必须用Net Class的方式进行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将bus的名称改为了Net Group。
    Net Class在电气约束规则中是无效的,只能对Net Group进行设置。
当需 ...

    Net Class在电气约束规则中是无效的,只能对Net Group进行设置。

    比如等长组:A0-A14设置Net Group后进行等长设置,同时该等长组需要与默认规则不同的线宽线距。那赋予这个线宽线距是要把该等长网络组A0-A14再设置一个Net Class后进行设置该线宽线距么?
那就是说A0-A14设置等长需创建Net Group,A0-A14设置与默认规则不同的线宽线距需创建Net Class了么?那我设置一个有线宽线距要求的等长组需要同时设置Net Group和Net Class了啊,感觉设置2个有些重复操作呢

    至于等长组与等长组的组间间距是Net Class-Class进行比较了

网友A:
    如果只是某个组内部的线宽线距需要设置不一样的规则,那只要对Net Group进行设置。
如果要对两个不同的组之间设置不一样的规则,那必须用Net 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某个组内部的线宽线距需要设置不一样的规则,那只要对Net Group进行设置。
如果要对两个不同的组 ...

感谢
明白了,那就是说
某个组内部的线宽线距需要设置不一样的规则,用Net Class或Net Group都可以。
对两个不同的组之间设置不一样的规则,那必须用Net Class。
电气约束规则如差分、等长等设置须用Net Gro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明白了,那就是说
    某个组内部的线宽线距需要设置不一样的规则,用Net Class或Net Group都可以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