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供电的板子怎么做防反接

楼主(2015-04-17):
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最简单的可以串二极管吧

网友A:
FYI,用MOSFET可以实现压降比较低。

不得不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用MOSFET可以实现压降比较低。

    感谢

网友:
    不久前,超级狗版主刚刚发了这个的过期狗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YI,用MOSFET可以实现压降比较低。

    资料不错。但是文中这句话有歧义“当系统处于反极性电压时,钳位二极管正向导通,Gate 端和 Source 端的相对电压只有0.7V 左右,MOSFET 关闭,从而保护系统免受反极性电压损坏。”
    ————————
    应该说反极性输入时,Vgs>0,则pmos关断,而钳位二极管的压降使GS相对电压0.7V,从而不至于反向过压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不错。但是文中这句话有歧义“当系统处于反极性电压时,钳位二极管正向导通,Gate 端和 Source 端的 ...

果然是这个infineon AE翻译问题,大家还是看原版吧,内容准确也丰富。

    Automotive MOSFETs Reverse Battery Protection_Rev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不错。但是文中这句话有歧义“当系统处于反极性电压时,钳位二极管正向导通,Gate 端和 Source 端的 ...

    小弟不才,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原文的意思主要表达,反接后PMOSFET关闭,从而对后面的系统做保护。
你表达的意思,是反接后,保护了PMOSFET不被反向击穿。

网友:
    5V防反接,用PMOS为正解,MOS导通时,压降可低于0.1V。Fallen斑竹给力哈。
    用二极管,压降0.6V,后面的电路还干活儿不了?!用肖特基也有0.3V压降呢。
    全桥,压降1.4V。

网友:
    fallen版主牛逼啊,什么资料都有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MOS防反接压降小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0
剛用過,有效!^_^
这种方案简单可靠,支持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电源Input处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

网友(点评):
反向并联,你说的是稳压管吧吧。防反接不敢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要在5V插头上想办法,采用防反接插头!

物理插头防呆~~~可靠性最高的。不插坏插头你别想接反

网友(2020-10-17):
手机上下载论坛文件,提示已经扣除积分,但是没有见到文件下载,怎么操作

网友(2020-12-16):
    直接加肖特基二极管或者整流桥推

网友(2021-08-03):
    不用防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MOS防反接压降小

上面第一个电路pmos是不是接错了,应该s接12V,d接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