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防止别人修改

楼主(2015-04-17):
pads画的PCB有没有什么办法设置的别人没法修改,或者转成曲线类,没有属性。。有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
要是公司内部用可以去pads官网去下一个只能看的不能改   官网有这个版本的

网友:
    智能pdf文件

网友:
    发给别人 转成PDF吧 哈哈

网友(2015-06-02):
    一般都是转成PDF发给别人看的

网友A:
    带上笔记本电脑给别人看。

网友:
    转成DXF发给别人看

网友(2017-05-05):
引用 网友A:
带上笔记本电脑给别人看。

    哈哈  你调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