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A打在焊盘上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请问下,看见有些板子VIA打在贴片器件的焊盘上的(不包含BGA),这样不会造成虚焊吗?

网友A:
不会,这种情况现在应用的非常多。via in pad=V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种情况现在应用的非常多。via in pad=VIP

恍然大悟!!!V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种情况现在应用的非常多。via in pad=VIP

弱弱问一下,一般应用在那些领域?电视?手机吗?电脑?等等之类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问一下,一般应用在那些领域?电视?手机吗?电脑?等等之类的,谢谢

偷偷的告诉你,只要你想用,任何产品都是可以的。目前主要是一些小型化的产品在使用

网友:
    VIP是這樣來的哦,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