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模块复用,在PCB中调用生成的模块时出问题

楼主(2015-04-18):
       如题,cadence 16.5,在模块生成后,修改了模块原理图,然后重新生成网表,重新生成了模块。然后画新的原理图,调用生成的模块,结果在allegro中放置生成的模块时,原本连接在一起的网络显示没有连接上,报了错,见附件图。
       网上有说是修改模块原理图后reuse ID变了,需要重新生成网表,导入后重新生成 .mdd文件,照着做了,没能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整个复用模块制作过程都是参照附件中进行的。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多多指导,不胜感激!

问题现象,整体

问题现象,整体

问题现象,局部

问题现象,局部

参考文档

网友:
感觉你的复用好复杂。

网友:
模块内的原理图更新后,是否元器件的序号变了,如果变了,重新生成网表导入的话,reuse id会改变的
你修改原理图后不要annotate,直接生成网表导入,

网友:
保证你的MDD和PCB的单位精度一致,应该不会出现这情况吧,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