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管理器右侧几个按钮都是灰色怎么解决?--刚才忘了附图

楼主(2015-04-18):
各位高手,小的刚装的pads9.5,结果打开logic的库管理器,右侧几个按钮都是灰色不能用,请指教怎么解决呀!

网友:
点击“封装”或者“元件”

楼主:
点击封装或元件也不行,还是一样。

网友A:
你的图片里的CAE封装是在“mylib”库里的,点击Library下拉菜单换成系统自带的库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里的CAE封装是在“mylib”库里的,点击Library下拉菜单换成系统自带的库试一下。

嗯,谢谢,按照你的提示去做了,是可以的,应该是我操作时哪出了问题。刚刚接触PADS,好多东西都不懂,谢谢你们热情的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