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CM5482S的PHY芯片与RJ45连接的LED灯接法

楼主(2015-04-18):
有没有论坛里的大神用过BCM5482S这种PHY芯片的。我这里用到了但是两路连接到了千兆网口的LED灯显示不正常。不知道这里怎么接的。有没有关于BCM5482S参考设计的。求一份。

网友:
灯的控制应该是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配置的吧~~~
楼主可以仔细看下spec,也许有发现

网友:
只是单独用到两路连接到两个千兆网口么?不是fiber/copper应用场景?

网友A:
当是fiber/copper应用场景吧,不然就浪费BCM5482S了。

因fiber和copper只会任意使用其中一种形式,LED灯不会同时指示。因此点灯电路部分比一般点灯就多用一个74LVC1G3157GW选择器,4PIN连接点灯控制信号,选择点光口灯还是电口灯,通过软件来控制。6PIN连接点灯状态信号(点灯或熄灭),1,3PIN输出,分别连接fiber和copper 的LED电路。如果4PIN为低,S从B1出来,如果为高,S从B2出来。

其他和一般的点灯电路没区别。不清楚你说的异常是否和上面所说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是fiber/copper应用场景吧,不然就浪费BCM5482S了。

因fiber和copper只会任意使用其中一种形式,LED灯 ...

就是下面的这个,我按照这个接的。但是接电源后,由于H9内部有下拉电阻。所以我上电后,这路LED灯就默认亮了。这四路LED都接的是LED的负极。
通过我反复开关机,有那么一两次,这个灯是正常的,没有亮。

网友B:
二极管钳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钳位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下面的这个,我按照这个接的。但是接电源后,由于H9内部有下拉电阻。所以我上电后,这路LED灯就默认 ...

page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