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段对讲机完整原理图

楼主(2015-04-18):
双段对讲机完整原理图,4w机

网友A:
不知道距离有多远

楼主:
对讲机没有距离这项指标,它的应用环境太复杂了,若在无遮挡的环境,有20K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距离有多远

那也要看接收靈敏度(Sensitivity),接收-120dbm 與 -123dbm 的差異比發射 3W 或是 5W 差異來的重要。也就是不是發射的功率大就一定會打得遠。而且接收消耗功率比發射功率小很多,把接收靈敏度做好比發射功率做大來的重要。

网友:
国家是不是限制的?

网友C:
哇靠,这么多参数怎么定?每一级之间放大之间的电感电容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还是滤波?级数也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靠,这么多参数怎么定?每一级之间放大之间的电感电容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还是滤波?级数也太多了吧!!! ...

这个比较多,因为要400M与100M的频段切换调谐,一般都要调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要看接收靈敏度(Sensitivity),接收-120dbm 與 -123dbm 的差異比發射 3W 或是 5W 差異來的重要。也就 ...

现在对讲机的灵敏度一般都比较高,一般都能达到-123dbm,用收发模块的都能达到-125dbm,功率还比人家大,但就是没有老外的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对讲机的灵敏度一般都比较高,一般都能达到-123dbm,用收发模块的都能达到-125dbm,功率还比人家大,但 ...

除了接收靈敏度之外,天線選擇和天線匹配也很重要。另外設定天線使用情況(手持放於胸前、手持放於臉頰,放腰際、肩背、...各種手持方式)也會影響天線效率。這個就不是儀表可以測量的,要實際去跑距離。

网友(2016-03-17):
感谢分享,要是有PCB就完美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