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蓝牙模块

楼主(2015-04-1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淘宝上的很多蓝牙模块;
周边一圈邮票孔,请问,他是不是仅仅只是把IC
的引脚引出来了而已,如果我只需要做通信,
以串口为例,是不是只要连接VCC RX TX GND就可以了
顶多如果要设置波特率的话,在加几个设置波特率的I/O就可以了!

楼主:
看了那么引脚!!感觉上就像一个核心板一样,预留出来给你做其他功能的扩展用

网友:
应该是  我之前也看过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配置就可以

网友:
DA14580模块,5.5*8mm,好小的模块。
拿到手样品了,等待软件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