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输出串个电阻做啥用?

楼主(2015-04-19):
一、减少谐波;
晶振输出的是方波,这将引起谐波干扰,尤其是阻抗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加上电阻后,该电阻将与输入电容构成RC积分平滑电路,将方波转换为近似正弦波,虽然信号的完整性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该信号还要经过后级放大、整形后才作为时钟信号,因此,性能并不受影响,该电阻的大小需要根据输入端的阻抗、输入等效电容,晶振的输出阻抗等因素选择。

二、阻抗匹配,减小回波干扰及导致的信号过冲。
我们知道,只要阻抗不匹配,都会产生信号反射,即回波,晶振的输出阻抗通常都很低,一般在几百欧以下,而信号源的输入端在芯片内部结构上通常是运放的输入端,由芯片的内部电路与外部的石英晶体构成谐振电路(使用晶振后就不需要这个晶体了),这个运放的输出阻抗都在兆欧以上。

抛砖引玉,期待高见!!

网友:
应该还有一定的限流作用

网友:
学习了。  首版原理图都有留电阻,不过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是都会在后面将波形调ok

网友:
楼主说的是阻尼电阻么?
晶体输出的波形应该是正弦波,这个阻尼电阻是分压不是RC平滑滤波。

网友A(2015-06-11):
有看到说,是限流作用,限制晶体的功率不超过晶体的Drive Level ,输出电流过大,超过了DL,容易使得晶体过振而损坏(晶体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看到说,是限流作用,限制晶体的功率不超过晶体的Drive Level ,输出电流过大,超过了DL,容易使得晶体过 ...

串不串联电阻,输出电流不会有太大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不串联电阻,输出电流不会有太大差别

恩?不知道有没有实际测量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看到说,是限流作用,限制晶体的功率不超过晶体的Drive Level ,输出电流过大,超过了DL,容易使得晶体过 ...

这个我还真是深有体会,我以前就有机器的晶体老是坏,测量波形判定为过驱。
后面修改串联电阻,之前是180R,后面改成1.6K,波形峰峰值到达2V左右,之前为3.6V左右。
修改之后,就再也没有说晶体坏的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还真是深有体会,我以前就有机器的晶体老是坏,测量波形判定为过驱。
后面修改串联电阻,之前是18 ...

谢谢经验分享啊。

网友:
小日本设计的电路都有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