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抖动是多少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5-04-19):
在高速信号进行仿真的时候选用高斯抖动还是均衡抖动,两种各有什么优缺点,添加多少 ,谢谢

网友:
根据协议来,上面会告诉你应该加什么抖动
高斯抖动通常是替代rj的。
均衡抖动是pj的一种

网友:
不懂抖动。。。汗一个!

网友:
这个需要参考协议的定义进行添加。我做仿真,基本上都只看本质,抖动的东西不要乱加

网友:
RJ PJ/RMS JITTER.如果看对jitter的容限看你添加的量对信号眼图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可得极大值。如果测性能可以添加协议规定的值,如果影响在协议范围内则说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