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不收敛

楼主(2015-04-19):
S参数不收敛是什么意思,求介绍

网友:
频域转时域时,数学上做傅里叶变换时被动型和因果性关系

网友:
      ●  无源性问题
    ●  因果性问题
    ●  稳定性问题
    ●  低频准确度问题
    ●  采样点密度问题
s参数也不是万能的,这玩意只能浅谈。任意一项拿出来都是一个学科。

网友:
好像还挺复杂的。

网友(2015-06-23):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在时域仿真时,激励还没来,响应就有了

网友:
个人想法供参考:软件在计算某些结构的S参数时,对结构的网格剖分不满足设定的容错阈值,导致计算出的S参数存在问题;任何一款软件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方法是去除结构中过于细小或不规则的结构,尽可能的简化仿真模型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我多次遇到过,主要原因任然是端口开路造成的,比如差分钟上面串联了匹配电阻,然后没有将电阻两端网络merge为一个网络。基本都是端口问题造成的

网友(2016-11-22):
好吧  实在是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