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压的耦合系数

楼主(2015-04-19):
对于一对差分线,线宽为X ,间距为Y,求电压的耦合系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分感性和容性
Cm/Cg+Cm
Lm/Lg
Cm,Lm 为互容互感
Lg,Cg为自感自容

Lm=v*dt/di
Cm=i*dt/dv

你这里给出的条件不充分,还要介质厚度。
X与介质厚度决定Lg,Cg
Y决定Lm,Cm
其中Lm=miu*线积分(dL1*dL2/R)/4*pi
R为磁回路半径,这里近似为介质厚度。L1,L2为两个回路的长度。
Cm的话,很好求,Cm=effective epsilon*A/d
A为耦合面积,d为距离。
还有,端口不同,体现出来的奇偶模特性不同,因此Lm,Cm将对不同端口,不同形式电压造成不同的耦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感性和容性
Cm/Cg+Cm
Lm/Lg

cousins版主,理论分析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usins版主,理论分析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