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原理图里面批量修改元件封装

楼主(2015-04-20):
我想把原理图里面的电阻封装全部由0603改为0402,请问可不可以一次性批量修改好?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只是为了做PCB,在PCB里面直接批量改就好了。
如果你是为了把文件给别人,或者说你是为了改库,我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批量改的方法,只能一类一类元件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为了做PCB,在PCB里面直接批量改就好了。
如果你是为了把文件给别人,或者说你是为了改库,我没 ...

先不管原理图,同步到PCB之后再修改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管原理图,同步到PCB之后再修改封装?

是的。

网友B:
你在原理图修改时候 可以选择按所有类型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原理图修改时候 可以选择按所有类型修改

请问怎么操作呀?

网友:
    想學學怎麼沒人答復啊,

网友:
    留名关注!晚上再来搭车同问关于库的问题

网友B:
    就是这样啊!但是你的元件类型要一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啊!但是你的元件类型要一样才行

    谢谢!这个功能刚才自己也摸索着发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功能刚才自己也摸索着发现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