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过孔问题

楼主(2015-04-20):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我设置的V1_2是激光孔 V1_6是机械孔,我焊盘右键add via时添加的都是大孔,我怎么更改默认成小孔啊,每天加完还得修改,很麻烦,谢谢

网友A:
打孔前设置层对,比如pl1 2,pl1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前设置层对,比如pl1 2,pl1 6

我已经设置了,但是不行

网友:
输入快捷V,回车后,输入过孔的名称即可!

网友B:
1,确认钻孔对设置正确:

2,确认布线规则设置正确:

3,在走线的过程中,右键,选择过孔类型。(快捷键V+P)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认钻孔对设置正确:

谢谢jimmy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