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获得group里各器件位号?

楼主(2015-04-20):
如题,想要把一个板子的group导出然后倒入到另一个板子里面,想先获取前一个板子的group各器件位号,可是选择group后查找不了里面的位号。请问怎么能得到呢?

网友:
可以访问Group的groupMembers属性获取Group成员列表,再取位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