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的keepout,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15-04-20):
如下图黄色keepout,是在哪里设置画出来的,求教,先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画出来的 是你设置规则 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画出来的 是你设置规则 距离吧

请问在哪里在设置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哪里弄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因为定义了混合层的原因。Setup\Layer Defnition\对某定义为 Split/Mxced.

网友B:
补充下,如果定义该层是No plane就没 VIA keepout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如果定义该层是No plane就没 VIA keepout显示。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