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尺寸比实物封装变小

楼主(2015-04-20):
2金币
如图片所示:在allegro与CAM中钻孔对比图
明显的在CAM中的两个器件的四个钻孔比在Allegro中小的多。
找了好久不知道为什么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热情答复
但我按照你说的NC drill对话框所设置,生成的钻带文件怎么没有你说的那个会输出 ...

就是那样设置呀 我试了你的pcb输出钻孔 可以哟

楼主:
自己顶下,高手速来。在线等 比较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下,高手速来。在线等 比较急谢谢

不发allegro文件 神仙也找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allegro文件 神仙也找不出来呀

PCB原档,请大侠帮检查下

696.66 K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2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原档,请大侠帮检查下

转出光绘文件,尺寸很正常呀,和pcb一样。可能是你调入到cam软件不正确,new后再操作调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出光绘文件,尺寸很正常呀,和pcb一样。可能是你调入到cam软件不正确,new后再操作调入。

导入CAM时有Warning提示框,不明白其是啥意识?有影响吗

另外按照你说的New下重新导入还是钻孔不对(请问你是所截图是这一层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入CAM时有Warning提示框,不明白其是啥意识?有影响吗

    另外按照你说的New下重新导入还是钻孔不对( ...

没有问题

    是不是你的钻带导出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

终于找到原因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及怎么解决?
如下图
    1. 和导入CAM时的提示框还是有关系的

2. CAM中NC Tool Table设置(4个钻孔尺寸都被改成了32Mil)

    3. CAM中NC Tool Table设置(4个钻孔尺寸分别改成相应需要的值)

网友B:
    可能还是你输出钻带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你输出钻带文件有问题。

刚才又确认了下
    问题出在Allegro工具本身,因为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出gerber就没这种问题
难道是Allegro自身的BUG?还是设置问题呢

网友:
    努力学习中 ,支持一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确认了下
问题出在Allegro工具本身,因为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出gerber就没这种问题
难道是Allegro ...

    应该不是allegro问题,是你的cam350有问题 有个默认的刀径表 没有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allegro问题,是你的cam350有问题 有个默认的刀径表 没有删除

应该不是CAM设置的问题
因为这个板子已经加工出来了。发现有问题,才追踪查找的

网友C:
把你输出的gerber文件上传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输出的gerber文件上传一下看看

钻孔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孔图

这个明显是生产厂家调入你的钻带文件出问题了,下面的图显示cam软件没有识别到11-13的刀径,默认用32mil代替了,出现这个问题生产厂家必须手动调整过来。

查看钻带文件可以看到,allegro输出的刀径是正确的。

网友A:
输出钻带有个选项没有打开,打开了也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详情参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015&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钻带有个选项没有打开,打开了也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详情参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 ...

非常感谢版主的热情答复
但我按照你说的NC drill对话框所设置,生成的钻带文件怎么没有你说的那个会输出刀径到钻带呢?
如下图

是不是 还有什么设置不正确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样设置呀 我试了你的pcb输出钻孔 可以哟

还要把这个选项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