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仿真,基于A公司的SOC芯片仿真模型仿真出来的结果能否应用于B公司的SOC芯片

楼主(2015-04-20):
向各位大神请教:

假设A、B 两家公司的Cortex-A9 SOC都是兼容DDR3标准规范,PCB上用的同样地DDR3内存颗粒。用的都是同一个DDR3 memory IBIS 模型,由于A公司的IBIS模型可以获得而B公司的IBIS模型无法获取。

问:基于A公司的SOC IBIS模型仿真出来的约束规则能否直接应用于B公司的SOC的PCB 布局布线。换句话说,对于B公司的SOC仿真案例是否能直接拿A公司的IBIS模型来用,谢谢!

网友A:
楼主,有个东西叫JED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东西叫JEDEC..

不太懂大神指的是啥意思

网友B:
DDR规范,所有的DDR通讯都是要满足这个规范的基本要求

网友A:
JEDEC DDR3 SDRAM Specif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规范,所有的DDR通讯都是要满足这个规范的基本要求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DEC DDR3 SDRAM Specification

谢谢大神的资料,先研究下

网友C:
    结果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可以参考

谢谢杜老师

网友D:
    如果单纯的讲模型的话,是不可以完全替代的,毕竟每一家的SIP设计是不一样的,这样参数就会有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纯的讲模型的话,是不可以完全替代的,毕竟每一家的SIP设计是不一样的,这样参数就会有些差异

解答的都是各大版主,真是受宠若惊,碉堡了

我的出发点是,在B公司的SOC没有仿真模型的情况下,通过仿真A公司的SOC得到的布局布线约束规则应用于B公司的SOC布局布线。

例如A、B两家的SOC都是双核的CORTEX-A9,市场定位很接近。采用同一DDR3 SDRAM IC, DRAM 的拓扑布局一致的情况下,采用A公司的布局布线约束规则。

小白莫怪,欢迎拍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答的都是各大版主,真是受宠若惊,碉堡了

我的出发点是,在B公司的SOC没有仿真模型的情况下,通过仿 ...

说明各大版主平时工作都比较闲

DDR3总线要求满足相关标准,不同公司提供的IBIS基本上差异不大吧,否则就不准确,包括电压幅度\VI\VT曲线,这样说来,仿真结果可以参考,但时序上的分析可能就不一定了,一是封装形式是否一致的问题,二是时序余量严苛,些许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的设计指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各大版主平时工作都比较闲

DDR3总线要求满足相关标准,不同公司提供的IBIS基本上差异不大吧,否 ...

cool

网友F:
    要看A B公司他们DDR的Controller和PHY使用的IP是否一样,Die上的DeCap是否相同,封装的设计是否类似,这些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A B公司他们DDR的Controller和PHY使用的IP是否一样,Die上的DeCap是否相同,封装的设计是否类似,这些 ...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xfire

谢谢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