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到底什么是谐振?

楼主(2015-04-20):
经常有人提如共面微带线的GND通孔处理不好,会引起电路谐振,那到底什么是谐振?谐振有哪些危害?

网友A: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谐振当成某种结构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谐振当成某种结构的天线。

可以讲的再直接点。。。

网友B:
谐振是PCB的固有频率,目前只跟PCB的材料和物理结构有关系,当谐振腔体处理不当就成天线了。
主要危害是产生EMI的辐射。

网友C:
个人感觉,谐振的能量只有很少一部分以电磁波的方式辐射出去,谐振对电源和信号的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是PCB的固有频率,目前只跟PCB的材料和物理结构有关系,当谐振腔体处理不当就成天线了。
主要危害是产 ...

对于50ohm的共面微带线,谐振会否引起阻抗的剧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谐振的能量只有很少一部分以电磁波的方式辐射出去,谐振对电源和信号的影响更大

如何影响电源和信号质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50ohm的共面微带线,谐振会否引起阻抗的剧烈变化?

我们常用的50ohm CPW谐振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你不必考虑。
你可以稍微看看一些微带天线,很粗很粗,不够粗的东西满足不了特殊的需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影响电源和信号质量?

这些建议自己去看,我只是给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建议自己去看,我只是给个方向

有木有相关的文档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用的50ohm CPW谐振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你不必考虑。
你可以稍微看看一些微带天线,很粗很粗,不 ...

有多高?

网友A:
我夸张了点,通常基频就在GHz以上,不用说高阶的谐振了,如果用更好的基材,例如介电常数更小,损耗因子更小,谐振基频会更高。
普通FR4的50ohms CPW谐振基频就在1GHz左右,谐振点根据材质的有效介电常数和损耗因子略微上下浮动。但是出现谐振不代表就用不了,避开谐振点的上下边带还是可以用的。便宜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木有相关的文档可参考?

这样吧,我简单给你描述一下,仅供参考。其一、关于谐振的界定,个人认为谐振不一定需要谐振腔,比如LC振荡电路;其二、消除或抑制谐振可以改变结构,也可以修改电容值和位置,或增加电容;其三、谐振需要激励源才会激发,因此谐振不一定会产生危害;其四、谐振被归为电源完整性一类,那自然与电源密不可分,谐振对电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综上所述,建议从电源完整性入手,我对谐振了解不深,没什么可参考的资料,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夸张了点,通常基频就在GHz以上,不用说高阶的谐振了,如果用更好的基材,例如介电常数更小,损耗因子更 ...

Cousins可否结合仿真结果(有谐振)形象的描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吧,我简单给你描述一下,仅供参考。其一、关于谐振的界定,个人认为谐振不一定需要谐振腔,比如LC振 ...

谦虚了,你的简单描述足以看出你的内功深厚,电源完整性这块我还是相当的不熟。。。。

网友(点评):
多沟通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50ohm的共面微带线,谐振会否引起阻抗的剧烈变化?

是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2015-07-29):
引用 楼主:
如何影响电源和信号质量?

简单的说,当信号发生谐振时,信号波动的幅度最大,使得磁场跃变增强,电磁波的辐射也就更强,信号能量损失也就更多,从而引起EMI问题以及对信号造成最大衰减。从阻抗角度分析,便于理解,可以认为在谐振时,信号的阻抗匹配度最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谦虚了,你的简单描述足以看出你的内功深厚,电源完整性这块我还是相当的不熟。。。。

你怎么看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