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等长问题

楼主(2015-04-20):
从USB出来的差分信号,中间可能接了个ESD器件,接了0欧姆电阻,必须要分段等长,然后整个等长吗 ,还是可以分段不等长,但是整个等长了?为什么?

网友:
    差分等长是为了保证相位,分段等长整个也就等长了,分段好些

楼主:
    有的时候分段没等,但是整个等了,这样的坏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分段没等,但是整个等了,这样的坏处是什么

    一般差分线等长最好是在差分不等长附近补偿回来,分段不等长而整个等长了,说明没有在差分不等长附近进行等长补偿。

楼主:
    有些明白了,谢谢老师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主要要看哪里不等长了导致的,比如你经过电容,前后两节都有不等长的地方,建议不要做全局等长,而是分段,这样才能保证差分间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