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S参数可以自己编写

楼主(2015-04-20):
2金币
如图,在ADS里面的仿真文件,已知混频器的三个S1P文件,能自己编写成一个S3P文件吗?

网友A:
这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的

请问,怎么编写呢?

网友A:
如下图导出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导出参数即可

请教一下,这三个S1P的文件是不是有相互作用?如果这样合成,这三个端口能否实现混频器的功能?

网友:
不一定有相互作用,因为不知道你在提取参数的时候是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