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TPS63060问题求教!!

楼主(2015-04-20):
DataSheet指导原理图

我的原理图

我的PCB板

问题描述:
1、在升压时,不能得到我想要的5.5V,为什么?
       根据Vout=(1M/100K   +  1)*VFB,我在手册上看到VFB=500mV,经过计算,这样配置电阻可以得到5.5V。
       但实际测量,当输入为4.5V~5V 时,Vout仅仅为4.8V左右,远远小于预想的5.5V,而且VFB不等于500mv。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个公式在此不适用吗?
       我的逻辑是,先有确定的VFB,才有根据分压电阻确定的Vout。现在VFB都不是固定值了,公式也不成立,那Vout由
       谁决定计算?
2、在降压时,输出为5.6V左右,但VFB变为0.6V左右,为什么?
         若按照Vout=(1M/100K   +  1)*VFB,此时VFB=0.6V, Vout应为6.6V啊,但是输出是5.6V。
         公式又不成立,VFB又在变,为什么?

网友:
空载的时候量一下,最好把示波器图弄上来。然后说明一下你的实际使用环境,比如实际负载多少?上电启动的波形也抓出来看看

网友:
最好咨询一下TI原厂的人,他们的东西对LAYOUT有一定的要求,不是把线布通了就可以的。另外对参数的设置也是有要求的,尽量完全按照他们推荐的参数进行设计。

网友A:
参考TPS63060 Layout布局,

楼主:
一,空载时输出就是+5.5V,与预想设计是一样的;

二,关键是带载就不行了。我的系统输出电流才是0.15A,输出电压就变成上面描述的那样了;而Datasheet描述的是,
      输出+5V时电流可达0.8A 。

     难道是因为我配置成+5.5V,导致电流急剧减小?

    DCDC不可以随便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配置吗?

网友:
最好问下TI的技术支持

网友:
你的电感写着152  你确定是1.5uH?

网友:
1、如liangjiatian童鞋所说,你的电感确定是1.5uH?
2、电感的参数要闹明白,国产的一些电感,感值购,过流能力就差多了,尤其是小体积的电感。电感RDC过大,带载时,电压电流就不对了。
3、你的反馈回路的取样点不对,应该在滤波电容的后面取。
初步解决办法,以目前的板子,换个电感上标1R5,电流大于2A的再来测一次。预测结果:电压电流均能达标,纹波可能会稍微大些。
进一步解决,按照手册的布局要求,调整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TPS63060 Layout布局,

您在哪里得到的这个?我怎么找不到呢!厉害啊!不过指导归指导,我布局总得服从自己的板子现状吧,空间本来就很紧张的。

楼主:
电感是买的手册推荐的,Coilcraft 的。
1.5μH Coilcraft XFL4020-152 4 x 4 x 2.1 4.4A/ 14.40mΩ

网友:
送楼主一份最新的datasheet

网友:
最终结果如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是买的手册推荐的,Coilcraft 的。
1.5μH Coilcraft XFL4020-152 4 x 4 x 2.1 4.4A/ 14.40mΩ

额,最好还是实测一下,电桥实测下该电感。

PS:撸主的电感不像是正品。

网友:
输出电容,最好改大一点。太小了不太好,尤其是在升压时候,输出电容的容值要求很严格,小了是不行的。楼主还是将示波器波形弄出来吧,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