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XF建shape做封装

楼主(2015-04-20):
将PDF转化成DXF后,是将dxf导入到shape allegro中吗,但是导入的时候出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不是导入到这里面,求指导

网友A:
    先导入到某个PCB,再Subdrawing到Shape Symb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导入到某个PCB,再Subdrawing到Shape Symbol

    导不到symbol里,也就导不到pcb里吧,
    之前听说貌似pdf倒出来的dxf导入到allegro就是会有问题,但是没自己试验过。

网友A:
    这几天给大家录个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给大家录个视频吧

那真是太麻烦老师了,确实还没太明白,导进去我会了,但是我想把PIN脚的前端加0.5mm,但是那个铜皮总是不在格点上,改pin脚的时候不仅前端改了,侧边也会变。还有个问题是,不知道老师培训时讲的那个中心点要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真是太麻烦老师了,确实还没太明白,导进去我会了,但是我想把PIN脚的前端加0.5mm,但是那个铜皮总是不 ...

    用ix命令进行相对偏移,例如ix 0.5,这样侧边是不会被修改的。

中心点要先把坐标算出来,然后到下图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不到symbol里,也就导不到pcb里吧,
    之前听说貌似pdf倒出来的dxf导入到allegro就是会有问题,但是没自 ...

    可以导入到PCB,在sub-drawing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x命令进行相对偏移,例如ix 0.5,这样侧边是不会被修改的。

中心点要先把坐标算出来,然后到下图去 ...

期待版主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导入到PCB,在sub-drawing过去的

额,看来还是斑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x命令进行相对偏移,例如ix 0.5,这样侧边是不会被修改的。

中心点要先把坐标算出来,然后到下图去 ...

    谢谢老师的指导,这些都已经会操作了,还有一点不明白,老师怎么样把DXF的外框建成assembly_top,你的那个MOS的assembly_top是根据DXF来建的吗?不知道如何操作,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x命令进行相对偏移,例如ix 0.5,这样侧边是不会被修改的。

    中心点要先把坐标算出来,然后到下图去 ...

    犯2了下,到DXF时倒入到package geometry中就可以change了,习惯性的导入到board geometry中,谢谢老师了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做封装,期待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