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导出网表都要手动去改文件后缀名?

楼主(2015-04-20):
为什么每次导出网表都要手动去改文件后缀名?默认为什么NET?NET的后缀能导进pads?还是每个人都是手动去更改后缀名的?请大侠们指导。

ORCAD导出网表

ORCAD导出网表

网友:
    程序编写的时候就定死了

网友:
    你是幾版的OrCAD?  我的16.6版輸出就直接是ASC檔案了。

网友:
    有的版本的netform脚本就是这样的,可以楼上的版本替换的脚本替换你现在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在选择保存位置时直接修改后缀为.asc,我试过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