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5-04-21):
看到一个电路,不知道分析的是否正确,还请大神们赐教
这个运放LMC7101AIM5在这里是用作比较器还是运算放大器,感觉两个22R的应该不算是反馈电路,理解就是正端输入DAC,开始负端没有输入,那么运放输出就是高电平,导致NMOS管子FDS6982导通,但是线路上,导通后两个22R并联连接到power gnd?有点糊涂,看旁边注释,I=VDAC/11R,应该就是用运放续短,V+=V-才能解释,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呢?

楼主: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这不是个恒流源电路吗?

网友B:
我也不太懂~~~感觉确实像恒流源电路。完整的电源回路最后的稳定工作状态应该是:U27的Vpin3=Vpin4,Q2-A的pin3电平等于U27的Vpin4.那么并联电阻的两端压差就是一个常值,即流经并联电阻的电流为常值。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个恒流源电路吗?

没遇到过,能简要分析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太懂~~~感觉确实像恒流源电路。完整的电源回路最后的稳定工作状态应该是:U27的Vpin3=Vpin4,Q2-A的p ...

那mos管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的呢?会导通吗?等到V+=V-,mos管应该又截止了吧?这个也不太理解

网友C:
VDAC是MCU给出的一个基准,给运放的+输入;而11R是电流采样电阻,11R两端的电压给运放的-输入。
运放为开环,用作比较器形式。
工作原理分析:
通电后,VDC为0时,运放无输出,MOS管不开通,11R两端无电压,运放-输入为0,运放不动作,MOS管保持关闭;
当VDAC给出一定电压,例如1.1V。因为运放的-输入为0,正输入为1.1V,此时,运放有输出,开通MOS管,回路闭合,有电流产生,11R两端有电压。只要11R两端的电压不超过1.1V,即电流不超过100mA,MOS管一直保持开通。
当VDAC给出一定电压,例如1.1V。因流过11R大于100mA,运放的-输入大于1.1V,正输入为1.1V,则比运放输出0,关断MOS。当电流降到100mA以下,例如99mA,运放又有输出,开通MOS。一直循环下去,就达到恒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AC是MCU给出的一个基准,给运放的+输入;而11R是电流采样电阻,11R两端的电压给运放的-输入。
运放为开 ...

大神出现了~~~~~

网友D:
典型的恒流源电路。关于楼主的疑问:1.两个并联22R电阻上端是负反馈电压的取样点 2.“端输入DAC,开始负端没有输入,那么运放输出就是高电平,导致NMOS管子FDS6982导通”确实这样,导通后取样点电压为外接负载与11R的分压,满足一定的负反馈时达成虚短条件,mos管源级电压将不断跟随正相端电压。3.详细负反馈回路,运放1脚到r94到栅极到源级到R96到反相端;可以将R94跟mos理解为运放内部电路,其实运放内部也有些三极管mos管   4.该电路其实有个缺点,外接负载阻值太大不容易负反馈(分压不够)

确实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mos管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的呢?会导通吗?等到V+=V-,mos管应该又截止了吧?这个也不太理解

MOS管会工作在开开关关的状态。
还有一种可能,11R反馈回来的电压很接近VDAC,那么,此时,运放的输出就不是1或0,而是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会使MOS管工作在放大区,此时,MOS管相当于受VDAC和11R反馈电压控制的可调电阻。这种的可能性最大。
个人理解,欢迎真大师来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恒流源电路。关于楼主的疑问:1.两个并联22R电阻上端是负反馈电压的取样点 2.“端输入DAC,开始负端没 ...

那按照你的说法,其实这个运放并不能单纯理解为是作为比较器的是吧?它也有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mos管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的呢?会导通吗?等到V+=V-,mos管应该又截止了吧?这个也不太理解

其实楼上讲的都是些瞬态分析,这个总的瞬态时间恐怕都是微秒级的。我们一般讲的都是稳态分析了,包括课本上,再去分析瞬态意义不大。要是实在纠结这个mos的状态,那你说UA741做跟随时内部电路的Q14\Q15是什么状态?这个问题在于正相反相电压相等时已经达到了一个稳态的环路,mos原来是啥状态还是啥状态。   另举一反三,负反馈回路不要因为多了许多元件就不认识了(把它移到运放内部不需要额外分析),他就是个同相放大,其实运放的内部输出推动端电路元件更多。简单做了几个图,都是跟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照你的说法,其实这个运放并不能单纯理解为是作为比较器的是吧?它也有工作在线性区

初始(负反馈未完成):非线性放大状态;最终稳态(负反馈完成):线性放大状态

确实,每个电路找到最关键的几个状态就可以了,后面结果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mos管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的呢?会导通吗?等到V+=V-,mos管应该又截止了吧?这个也不太理解

确实过程就是北漂的木木说的一样。通过比较强实现对电流的监控,其中MOS管处于开开关关的状态,有时我自己也理解为MOS管的放大区。

举一反三,其实简单的LDO也可以用类似的去解释。如果用分立元件搭建LDO电路,只不过LDO电源是通过采样电阻采集电压,配和比较器控制MOS管G极(三极管B极)的开关,从而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达到稳压源输出目的。

希望此解释对楼楼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过程就是北漂的木木说的一样。通过比较强实现对电流的监控,其中MOS管处于开开关关的状态,有时我自 ...

实际上不会开开关关,只是你想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不会开开关关,只是你想的而已

恩,对的。说开开关关是便于理解。到最后稳态必然是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