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和xpedition连接出错

楼主(2015-04-21):
orcadxpedition连接出错:错误显示如下
 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 ended with error: Can not find hkp2partsdb.exe file! while doing: importing pdb into local library...
有朋友遇到过吗?

楼主:
xpedition 是64bit的

网友:
    xpedition vx.1  32bit的可以用allegro网表,64bit我试过了也不行,和你一样报错

网友A:
    mentorKYN.exe 走这种流程 32bit/64bit通吃

网友B:
    试下ORCAD>>power_logic >>DXD!
    效果还可以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下ORCAD>>power_logic >>DXD!
效果还可以哟!

    大侠给个详细文档吧

楼主:
    谢谢,等下切回32bit的试试,我准备用orcad+xpedition这个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给个详细文档吧

第一步:将ORCAD保存成16.2(包括)或以下版本:
    第二步:用POWERLOGIC 导入DSN(ORCAD)格式的,
第三步:在DXD中有个转换器,打开新建文件,import/pads,按步骤进行转换,
你要在EE中把CELL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entorKYN.exe 走这种流程 32bit/64bit通吃

    这个流程是不是就是DX-EE的流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流程是不是就是DX-EE的流程啊?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网表是怎么生成的?怎么导入到EE中的?有教程么?

楼主:
我用用附件的方法可行,只能配vx 32bit版本的,
附件怎么看不到,自己在论坛中搜索Video_xiesonny吧

网友:
    直接用ORCAD生出Netlist.KYN, 即可給Xpedition用, 快又方便,完全不用麻煩